求高手啊,有关chipscope采集信号问题?

楼主(2011-07-29):
问题1
chipscope采集信号 ,有时加入信号后map时会报错:
ERROR:Pack:311 - Unable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wo or more collections
而此时我加入采集信号的只有一个13位的端口,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个端口只是我设计中的一个中间信号,是不是chipscope采集信号时有特别的注意事项
问题2
有时我的信号在一次采集中有毛刺,而在另一次采集时又没有毛刺,想问下是因为chipscope不稳定吗?
问题3
chipscope的插入是不是会对原有的逻辑产生什么影响
问题4
有时我加入信号采集时会在mapplace时会报错,但是我删除某个信号后再implement就又不报错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跪求高手啊,这采集信号的问题不解决,我的程序调试问题根本没法进行啊……………………

网友A:
1. 这个不清楚,你看看前面它说了啥Collections
2. 是你设计不稳定吧?看看你的约束?或者你采集的信号是一个异步信号?
3. 如果你是用的Core Incerter,有可能;如果你用的是IP插入,不会的。
4. 你倒是看看报的是什么错啊,是不是RAM用的太多了?采集深度小点试试

网友B:
chipscope的插入会影响逻辑,特别是高速设计
加入某个信号,有可能这个信号在下次的综合时被优化,在chipscope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