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JTAG里面查不出有PROM器件呢??困惑了

楼主(2011-07-29):
各位高手,我的板子上用了Spartan 3Axc3s400Prom型号为xcf04sv0g20c
现在JTAG连接时,xc3s400器件能找到,但是xcf04sv0g20c的器件找不到,然后程序也下不到FPGA里面,我使用的是xilinx91i编译器,具体错误如下: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 BATCH CMD : Identify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 ....'1': : Manufacturer's ID =Xilinx xc3s400a, Version : 0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D:/worksoftware/Xilinx91i/spartan3a/data/xc3s400a.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3s400a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2':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2':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done.
ERROR: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高手们,帮忙看下,到底是哪出错了啊?

网友A:
每次都是这样,同志,图呢?你起码要画个示意图吧
还有,用的啥下载线?
Spartan-3A,你的型号应该是XC3S400A吧?为啥不用SPI Flash?
9.1i,呃,你可以下最新的13.2了

网友B:
弄个图来看看

网友C:
jtag能找到prom?不懂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