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姐妹,sdram时钟可调频率不?嘿嘿

楼主(2011-07-29):
如题,我现在用的SDRAMHY57V641620E(L/S)T(P)-7,应该是SDR SDRAM。查手册看到时钟频率是143MHZ,想问一下这个143MHZ的含义是
什么?我如果编写SDRAM控制器,对应的时钟信号也应该是143MHZ吗?如果不是,那对于SDRAM控制器的工作时钟应按什么标准来选取?

网友A:
对,就是SDRAM的Clock

网友B:
时钟可调,但一般有个下限

网友C:
可改的,比如1333M我跑1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