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modelsim仿真时遇到很奇怪的问题,求专家解答

楼主(2011-07-29):
错误提示如下: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0_Sim_lib/00_XILINX_LIB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0_Sim_lib/00_XILINX_LIB/XilinxCoreLib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0_Sim_lib/00_XILINX_LIB/unisims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0_Sim_lib/00_XILINX_LIB/simprims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0_Sim_lib/00_XILINX_LIB/unimacro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0_Sim_lib/00_XILINX_LIB/uni9000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1_Sim_input
#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02_Sim_output
# tb_dat_pkt_in.dat
# tb_frm_head_in.dat
# reading modelsim.ini
# ** Error: wrong # args: no script following " [file exists work]" argument
# Error in macro D:\fpga_top_demo\03_Modelsim\run.tcl line 50
# wrong # args: no script following " [file exists work]" argument
# while executing
# "if { [file exists work]}"

tcl脚本,每次执行到这里就停了,这里语法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建立仿真库
cd $work_dir;
if {![file exists work]}
{
vlib work;
}

我曾尝试了modelsim 6.1b, modelsim 6.5问题同样存在
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A:
你做了Compilation Lib了吗?在ISE安装目录里
你再检查一下Lib的路径有没有设对,在ModelSim的配置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