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电路,这样可行么,急~~

楼主(2011-07-29):
输出电流大概100mA左右
驱动4个光耦和一个单片机,还有一个3082芯片,看看这样可行么

网友A:
分压的话 输入侧串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B:
用桥和电阻分压, 然后把桥的电压分给7805试试看

网友C:
你串三个稳压管,不如直接串三个二极管1N4007来的简便了。

不够你可以算算功率,(24-5-3*0.7)VDC*100mA=1690mW=1.69W

所以,你需要给7805(TO-220)加一个大一点的散热片,否则的会比较烫手.

网友C:
7805(TO-220)建议在其本身上的最大功率降不要超过1W

网友D:
损耗:(24-5)V*100mA =1.9W
效率:5/24=21%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稳压管压降5.8V的,因为怕7805压降太大就接稳压管了,这样7805只有7V左右输入,因为地方比较小,所以散热片肯定装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稳压管理论上感觉没什么大问题,不知道实际好不好用过的说

网友E:
不要使用稳压管,串功率电阻即可,最好选用开关电源,否则效率太差。

网友F:
不要使用稳压管,串功率电阻即可,最好选用开关电源,否则效率太差。
引用 网友E:

请春阳解释下为什么不用稳压管呢

网友G:
这样接法效率比较低,还不如用dc-dc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如果电路已经做好,并且考虑成本的问题,那么这个电路将就用吧;

网友H:
24和7805中间加一个100欧姆/1W的金属膜电阻就可以了。只是7805要加散热片。我经常这样用。

网友E:
稳压管的工作电流有限,耗散功率也较小,成本又比电阻高,这就是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功率电阻怎么选择合适点呢

网友I:
算下电流,功率,3个47欧1W的电阻串起来,OK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功率电阻怎么选择合适点呢
引用 楼主:

根据需要的压降和工作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