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底下要保证地平面完整原因讨论

楼主(2011-07-29):
与 EMC设计与案例分析(P44)郑军奇
看到这样一句话不解,请大家指点一下

晶振底下要保证地平面完整原因是在多层板技术中使用完整地平面的信号的回流信号会与信号本身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相互抵消,可保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和EMC特性,但是当地平面不完整时,不能形成相互抵消(实际上这种电流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产生一小部分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的共模电流,尤其是晶振这种高噪声器件。共模电压沿附近的参考平面耦合的小电压信号激励连接的外围结构,使之成为一个辐射天线~

楼主:
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简单说,给信号一个回流,让辐射回家。至于地线辐射的问题,能回流就是传输线,不能回流就是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底表层铺铜能让辐射回家,能形成回流

网友B:
铺铜相当于在信号与地之间加电容,而且加的这个电容离信号线非常近,这样信号就通过电容回流,而且辐射大多限制在信号线与地平面两个电容极板之间

天线也能回流,不过是其地平面不但远,而且不平行,所以辐射能量得以在空间传播,其实能量还是相当于在电容极板间传播,只不过这个电容极板空间范围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