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FLASH丢了?

楼主(2011-07-29):
刚手到朋友信息
说他的产品出现死机,重烧芯片就OK,1000片有50片这样,产品从2009开始销售,2010年没问题,今年1月份开始出问题,最后怀疑是STC单片机的FLASH丢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刚手到朋友信息
说他的产品出现死机,重烧芯片就OK,1000片有50片这样,产品从2009开始销售,2010年没问题,今年1月份开始出问题,最后怀疑是STC单片机的FLASH丢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帮忙分析一下 ...
引用 楼主:

多年以前俺就遇到过了,俺当时有一个02年设计的产品,原来用NXP的89C52,产量不多,一年最多也就30K,在05年还是06年的时候,因为NXP有一段时间供货不好,就换成STC了,用了半年左右,客户返品有一些就是如此。

俺后来干脆就建议那个产品停产了,反正是老产品,也没什么量,用别的型号产品替代算了。

网友A:
不过,都这么多年了,难道还是没解决?

网友B:
STC 不思进取....

网友C:
不是吧,我一直用的是stc的。。。。

网友D:
遇到过很多次,不过怎么不用STC存东西!

网友E:
这是其ISP程序导致的问题,设计时要特别注意串口的暂态时序,电源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