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反馈型运放能不能接成跟随器?

楼主(2011-07-29):
请问各位大虾,电流反馈型运放能不能接成跟随器?然后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原因。。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e LZ:

电流型运放当然可以接成跟随器。但,通常出于阻抗匹配上的考虑(电流型运放多用于高频电路),构成两倍增益的正比例放大器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接成跟随器的接法跟电压反馈型的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要怎么接呢?课本上讲电流反馈型的讲的很少,只是介绍性的说一说,现在要用到了很头疼。

网友B:
跟电压反馈型的接法一样,但要注意反馈电阻阻值的选择,一般的电流反馈型运放,手册上都有给出反馈电阻的推荐阻值,最好使用手册上推荐的阻值。阻值太小会影响稳定性,太大则会降低带宽。

楼主:
跟随器有反馈电阻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反馈电阻指的是反相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阻。

楼主:
是啊,那跟随器中这个电阻不是一般可以省掉的么?而且手册里也没有给出增益为0时的情况和电路

网友B:
电流反馈型运放做跟随器的时候那个电阻一般不能省掉,电压跟随器的增益是+1,不是0

楼主:
为什么跟随器的增益是+1?是0吧?

网友C:
9楼:
增益指输出与输入之比。跟随器输出与输入完全相等,故增益为1。
说增益为零,是受增益往往使用分贝为单位的影响。跟随器的增益若用分贝为单位,则确实是零分贝。

网友D:
推荐本书,楼书可以去看看,运算饭大器权威指南,上面讲的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因为datasheet上都是用db做单位的,所以一时习惯了说增益是0.那么请问跟随器要怎么接呢?因为电流反馈型运放确实用的少,而且书上也没有怎么讲

网友C:
12楼:
“请问跟随器要怎么接呢?”
2楼HWM和4楼ShakaLeo已经说过了。
还不清楚,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6章第7节和第8章第5节。

网友E(2018-12-05):
满负荷才可以!
跟随,是输出紧随输入!
请记住,没有地脚电阻时,增益最低,任何运放都一样!
电流反馈型体系,反相输入端要吃电流,但又不能把输出电流全部呑下,所以。除非满负荷运行,否则必须以电阻限流,不能直连输出端,有电阻就有压差,同相输入端跟随的只能是反相输入端电压而不是输出电压。

网友E:
还有,这种拓扑,跟单管电路一样,强输入不限流,所有管子都有烧坏基区之虞,
电流反馈型运放使用者,通常不会在同相输入端串电阻的吧,那么,这限流电阻自然也就串于反相输入端(兼当反馈电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满负荷才可以!
跟随,是输出紧随输入!
请记住,没有地脚电阻时,增益最低,任何运放都一样!

喔,不对不对,输出注入反相输入端就成了负反馈嘛,输出会自动受限,不会对输入端强拉硬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