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I/O口无论怎么赋值,测量电压不变!!

楼主(2011-07-29):
自己搭了一个系统,接了来六个数码管,有两个共阳极,一个四位一体的共阴极,弄好后发现,单片机 I/O口无论怎么赋值,测量电压不变!! 共阴极的四个I/O口(P00~P03)  电压为0.67V   共阳两个(P04和P05)电压为 2,6V    一直都不变???   啥状况??

网友A:
用的啥单片机,不说没办法帮你。把电路图画上来。

网友B:
问题描述不太清楚

网友B:
最好把你的代码贴出来,是不是设置就有问题啊

网友C:
有木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D:
IO配置不对,无输出

网友E:
我猜不着原因

网友F:
LZ用万用表量得电压吧。
你这样说,啥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G:
如果是C51的P0口,则无法输出高电平。

另需要注意必须将IO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H:
没有上拉电阻;悬空状态  ,应该是51的P0口吧   或是AVR的  没有设置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