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IT指令

楼主(2011-07-29):
4BIT指令是不是很多指令都影响AC值

网友A:
是啊,比如OR和ORM

楼主:
那这两个指令怎么会影响累加器AC的值

网友A:
OR 是指RAM的值与AC的值或,并且将值送到AC

网友A:
ORM 是指RAM的值与AC的值或,并且将值送到AC和RAM当中

楼主:
我看了指令手册中ORM指令不会影响AC的值啊

网友B:
4bit mcu基本所有的指令操作都需要ACC参与的。所以一般都会改变ACC的值。

网友C:
一般是在寄存器操作中,要不要影响改变对应寄存器值而已。

楼主:
怎么解释。。

网友D:
也就是OR和ORM区别就是OR不改变寄存器值,而ORM改变寄存器的值。

网友E:
一般操作指令(除跳转和判断等指令)的结果都是在ACC中

网友E:
只是根据指令判断是否需要传送到对应的寄存器而已。

网友F:
OR指令的结果就在ACC中,但是不传送到寄存器中;
ORM指令的结果在ACC中,同时也传送到对应的寄存器中。

网友G:
对,所以在仿真调试的时候,ACC肯定是每执行一条指令就有新的结果了。

网友D:
详细参考一下对应的芯片资料和规格书的指令部分。

楼主:
嗯,好的,结贴了

网友H:
看指令总表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说的言简意赅

网友I:
原来如此呀

网友I:
感觉好简单

网友D:
呵呵,确实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