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串口通信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我搞了一款控制器
一个功能是串口通信

现在使用电脑上位机程序和控制器通信时出现了很莫名的问题

上位机和控制器通信时有三种媒介

一种是计算机自带串口
一种是电脑通过2303usb转串口通信
一种是电脑通过2102usb转串口通信

批量生产控制器时

发现一部分控制器出现上面三种媒介中一种或两种通信成功,而另外一种或两种不成功,不成功的表现是发送命令后,反馈是发送命令加上正确的命令,也就是说反馈把命令重新反馈回来了,

发送什么,就收到什么,不管控制器该不该反馈。

例如  发送    55 FF FF FF     正确反馈是55  88

现在发现其中几种媒介是正确的,另外不正确的媒介得到的反馈是55 FF FF FF  55  88

楼主:
我怀疑是232驱动芯片问题

那位同志介绍下好一点的232驱动芯片

网友A:
应该是上位机的问题吧

网友B:
一般来说硬串口比较可靠,有遇到USB转串口芯片出现问题的。串口发55,用示波器检查下波特率先。

楼主:
我发现控制器接收232驱动器在接收数据时,输出管教有干扰信号输出

示波器测得

楼主:
我现在用大家平常用的串口调试助手
也是这样情况

我现在是在控制器断电情况下拿示波器测得
用计算机自带串口一直发送数据
发现控制器232驱动输出脚有波形输出

网友C:
我觉得是电源问题,加去藕电容

网友D:
USB转串口存在兼容性问题,另外注意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