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nios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自己定义的一个nios模块

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比较多

但编译好的system.h文件里对这个模块就分配了一个地址

在nios程序里,使用的是基址的偏移量来操作这些端口

我想知道这些端口和偏移量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来?

// reg offset, relate to the interface,以下定义均参考于NIOS
#define    mNIOS_INTERFACE_BASE    NIOS_LVDS_INTERFACE_COM_BASE
#define     mOFFSET_LVDS_FIFO_PORT          0
#define     mOFFSET_RD_LVDS_FIFO_STATUS     1
#define     mOFFSET_WR_LVDS_FIFO_STATUS     2
#define     mOFFSET_LVDS_FIFO_MAX_NUM       3
#define     mOFFSET_DSP_FIFO_PORT           4
#define     mOFFSET_RD_DSP_FIFO_STATUS      5
#define     mOFFSET_WR_DSP_FIFO_STATUS      6
#define     mOFFSET_DSP_FIFO_MAX_NUM        7
PS:今天博客好像上传不了图片了,以后看能不能传上图片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在SOPC builder 中定义管脚的时候后面有个地址。nios的system.h文件里对的地址与其是对应的,如果不是就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