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推荐一个非隔离电源用的不用光耦的可控硅控制电路

楼主(2011-07-29):
不用开关电源,用非隔离电源。
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不能用光耦,光耦贵,尽可能便宜,谢谢!

网友A:
线性电源 然后调节可控硅导通角?

网友B:
那还有什么可讲的?直接把光耦去掉,用驱动光耦发射端得IO口控制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补充,电源用的Buck-BOOST开关电源方案,非隔离,地是热地。电源分12V和5V两路。
用的双向可控硅,第四象限不能用,根据规格书,栅极电流需要50ma以上
以前隔离的电源用的是三极管就行了,现在不行了,热地,交流电会灌入

网友C:
用阻容降压,负电流驱动TRIAC,让这个BTA08工作在II,III象限即可。
我试过BTA16,全模拟电路驱动一个25W单相减速电机,没有问题。
给你贴点资料上来:

Universal motor speed control and light dimmer with TRIAC and ST7LITE microcontroller.pdf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太复杂了,不方便,用光耦可以实现,就是想更便宜的方案

楼主:
那还有什么可讲的?直接把光耦去掉,用驱动光耦发射端得IO口控制它啊。
引用 网友B:

我想多了,呵呵,就这样,用个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C:
LZ,给你的方案里没有一个是使光耦的,仅从TRIAC驱动的部分来讲,应该是比你目前用光耦的方案更为简单、便宜。
而且用你6楼的那个电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要解决,比如那两个电阻的功耗。
既然要非隔离驱动,就直接从交流侧取电。至于为什么要工作在II,III象限,材料中都有说明。

网友D(2017-01-09):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做类似的电路,可以贴图来学习下吗

网友E(2017-02-24):
引用 楼主:
我想多了,呵呵,就这样,用个三极管就行了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