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入门

楼主(2011-07-29):
请教各位大虾,本人买了STM32的板子,刚拿到的时候,无从下手,请教下,本人有C语言基础,虽然光盘上的资料也是C语言的,但是对于程序的开发如果不知道底层的话,是很危险的,想请教下,学CORETX M3,该如何入门呢!!

楼主:
哪位大虾说下,我这样行不,直接看代码结合光盘里面的库文件行不?

网友A:
不建议这样做,会很费劲

楼主:
那说说你的建议是什么,要什么基础知识呢?迷茫快一月拉,求教

网友B:
点亮一个灯

楼主:
点灯,我知道啊 ,我用 过数组去实现,也用过ENUM 去实现过
。。。。

网友C:
先大致通读一遍STM32参考手册的前几章,重点了解芯片的架构、时钟系统等等什么的,看不懂没关系,留个印象就行。然后找个例程学着建立一个自己的库项目,这一步很重要,尤其要理解库文件的结构和每个文件的作用。后面就是对照教程一步一步往自己的项目里添东西,一步步实现GPIO操作、systick延时、串口收发、定时器操作、ADC操作、DMA操作……等这些做完,你就已经比较熟练的掌握STM32,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回去翻参考手册中的相应章节。当然离精通还很远,这需要长时间不断的练习和积累经验。

网友D(2011-10-15):
学习STM32是个练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

网友E:
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网友F:
谢谢高手指教了,以后我的毕设也是STM32数据采集,通过串口或是USB口传到PC机,然后再PC端做个上位机来显示采集过来的参数!

网友F:
先前只玩过51做过实际项目的

网友A:
入门其实不难,难的是**学习下去

网友G:
很多程序开发是不需要知道底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