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与直流电压加法电路

楼主(2011-07-29):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电压抬升电路,就是把交流信号加上一个直流电压,这个可以使用运放加法电路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在使用AD时遇到的这个问题,我手头上的ad是0到5v的,有个2.48v的基准输出,我想使用这个基准将输入抬升到0到5v,所以我想使用同相的加法,但发现这个加法的交流放大会因接入的电阻变化,(这个我知道原因,就是交流的通路放大倍数会受影响),不知道有什么好用的方法。。。。

网友A:
加法电路,放大倍数当然与“接入的电阻”有关。
不知道你说“好用的方法”是什么意思。若是想让交流输入信号增益与“接入的电阻”无关,且一定要同相端输入,直流偏置反相后加到反相输入端好了。如果你认为直流偏置反相麻烦,可以将交流输入信号隔直后再加偏置。

网友B:
2.48v的基准加个跟随器即可。基准输出阻抗都是比较大的。

网友C:
抬升未必非得用加法。减法也可以——因为2.48V是基准线。

网友D:
没听说基准的输出阻抗都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还是上模电没认真听讲啊,老师上课都讲过了同相放大都忘得一干二净,使用同相放大是可行的,不过你说把交流输入隔直后再加偏置不是很好,以前我就是这样做,后来发现有问题才继续改的,如果加入的信号刚好是正弦信号,就刚好,但是如果输入信号本身就有一个偏置,这就有信号的损失了,所以才想到了使用同相加法的方法。还是多谢你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不好说,看手册没有说明基准输出阻抗的问题,但最大只能提供1m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对的,现在已经使用了同相加法了

网友A:
8楼:
“但是如果输入信号本身就有一个偏置……”
那就不能如首帖所说“把交流信号加上一个直流电压”,说“交流信号”,必是指没有直流成份在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表述不是很清楚,呵呵,基础不扎实啊。。。。

网友E(2017-09-20):
引用 楼主:
4# maychang
你好,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还是上模电没认真听讲啊,老师上课都讲过了同相放大都忘得一 ...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想把交流信号抬升1V,但输出就只剩1V了,请指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