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里汇编没见过的特殊指令,请高人帮忙

楼主(2011-07-29):
[ (SYNCMODE)
        bl        System_SetSyncMode
        bl        System_SetAsyncMode
]

以上程序怎么理解?怎么没见汇编指令介绍“[]"和“|”。

[ {FALSE}
        ldr        r0, =CLK_DIV0
        ldr        r1, [r0]
       .
       .
       .
]

以上程序怎么理解?前面有个“{FALSE}”

楼主:
今天帖子中,只两个贴子有人浏览没有人回复,其中一个就是我这个。难道这个问题知道的人少吗?请浏览过的朋友,想知道答案的帮顶,知道答案的帮忙解决,谢谢。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A:
你是用ADS或者RVDS吧,里面的PDF文档assembler guide讲的很清楚。

[ is a synonym for IF
| is a synonym for ELSE
] is a synonym for ENDIF

{FALSE} {TRUE}is built-in variables

网友B:
张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