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赋初值

楼主(2011-07-29):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八位赋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低八位赋值
//====================================
TH0=-(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八位赋值
TL0=-(50000%256);           //定时器T0的低八位赋值
//===上面这两种写法一样吗???

网友A: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八位赋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低八位赋值

TH0=-15536/256;            //定时器T0的高八位赋值
TL0=-15536%256;           //定时器T0的低八位赋值

网友B:
由于都是常数计算,你看他们生成的hex文件是否一样就知道这两种写法是不是一样的了

网友B:
或者是
#if ((65536-50000)/256) == (-15536/256)
#warning same value
#endif

如果有警告则这两种写法是一样的

网友C:
建议用第一种
第二种应该
-5000/256

网友D:
用第一种比较直观
第二种应该是-5000/256

网友E:
你只要把程序烧写进去对比下就可以了啦

网友F:
不放心最好写明的代码,否则容易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G:
没试过,不敢说。

我只知道,-1  =  FFH         ,    -2  =   没试过,    -  其他的,没试过,觉得没意义。

初学者没必要在这样的地方钻牛角,没意义。

网友H:
也不是什么难的问题,试试就知道了,才学的时候可以到处试试,实在不行再请教。因为自己整出来的**深刻,在这儿问出来的是解决这次的问题了,下次碰到说不定还是纠结。不花多少时间的事,很有好处的……

网友I:
晶振频率为12hz的初值。是一样的吧

楼主:
哦,呵呵,多谢大家

网友J:
c语言考试的常见问题,别折磨自己了,楼主,实现功能是正道,格式写的再华丽没用的

楼主:
c语言考试的常见问题,别折磨自己了,楼主,实现功能是正道,格式写的再华丽没用的
引用 网友J:
嗯,聆听教诲

网友K:
还是实用为主呀

楼主:
还是实用为主呀
引用 网友K:
嗯,确实是

网友:
12楼,应该是12MHZ

网友:
用第一种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