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C语言修改程序指针PC

楼主(2011-07-29):
我用MSP430F2252 。
想请教大家,如何修改程序指针PC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楼主:
我现在使用LPM3模式,当退出LPM3模式时,我想让程序从指定的代码开始执行,而不是从程序进入LPM3的地方开始执行

网友B:
ENTER_LP3();
NOP();
((void(*)void)0x00)();    // 从地址0开始运行
...

楼主:
谢谢,
我还是决定不使用修改程序指针的方式来调度。

网友C:
嗯,你自己看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跳转jmp或br指令。

楼主:
嗯,有道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下面方法,不过要小心,注意堆栈。
mov.w   #标识符,0(SP)             ;
reti                            ;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了,就结贴吧,多谢支持。

网友E:
没什么特殊的啊,把指针当做变量就可以。

网友F:
不知道哦

网友G:
解决就结贴吧

楼主:
嗯,解决了,多谢

网友H(2017-03-14):
引用 楼主:
嗯,解决了,多谢

请问怎么解决的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I:
使用汇编语言吗?

网友I:
C语言需要修改指针吗?

网友J:
把指针当做变量就可以。

网友K:
这个指针的使用C语言不是有教程吗

网友K:
修改指针地址直接改吧这个指针的地址变量就行。

网友L:
这个也不清楚目的的,

网友M:
C语言有关于指针的教程。

网友M:
修正指针就是直接修改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