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2单片机的堆栈可以建在高128字节吗?

楼主(2011-07-29):
8052单片机的片内RAM有256字节,在高128字节RAM是采用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指令PUSH direct是直接寻址。在8052单片机里把SP建立在高128字节空间,行吗?
例如程序:
mov sp,#80h
mov a,#12h
push a
pop a
这程序有错误吗?

网友A:
可以。有错的,push pop只能直接寻址。push acc  ; pop acc

楼主:
在UVISION中,怎样查看高128RAM的内容?

楼主:
现在解决了。

网友B:
可以,但其实你的理解是错的

网友C:
堆栈放在高128字节可以吗?

网友D:
当然可以,8051堆栈可放在片内RAM的256字节任意位置,在使用时请留意,不要让堆栈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