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推出设计用于飞利浦流明公司丽讯™的免焊LED插座

楼主(2011-07-29):
全球领先的工程电子元件和解决方案提供商泰科电子(TE)推出了LS型免焊LED插座。该款插座专门设计用于飞利浦流明公司的丽讯™LED产品,在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Strategies In Light 2011” LED照明及技术展览研讨会中首次亮相。

楼主:
该款新产品具有免焊端子,为飞利浦流明公司最新推出的照明级LED产品锦上添花。

楼主:
LS型插座符合UL-1977规范,该设计利用绝缘置换技术,从而可以将24 AWG电线快速、方便地接到插座的端子上。插座内一体化不锈钢弹簧保证作用在LED上的正交力均匀、充足,从而实现最佳热性能。

网友A:
此外,该款产品通过利用一个定位器(一个塑料框架,在安装插座之前,首先将其放在散热片上,将LED正确定位到位),使散热器上的丽讯LED定位简化。

网友B:
定位之后,仅需3颗市场上销售的#4或M3螺丝钉,即可将插座迅速固定到散热片上。

网友C:
该款设计在无透镜应用中可使光效最大化,LS型插座保证LED发射的98%的光不受阻碍。无论是否提供选配的光学元件卡扣功能,该款产品可用来安装第二个光学装置,为灯具设计人员也提供了灵活性。

网友D:
为了实现光学灵活性,LEDIL OY在光束各个角度都配备Venla系列反光片,也为插座提供了简易的卡扣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