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当主路有电的时候用主路电同时切断备路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30):
不行。
IRF9530无法导通。
去掉IRF9530和两支R26,上面一支1N4007改用萧特基二极管即可。

楼主:
如果备路电压有可能比主路高那么一点 比如主路22V 备路25V 光改萧特基二极管能行吗

网友A:
3楼:
“比如主路22V 备路25V ……”
首帖中你可不是这么标注的。

若主路与备路电压有差异,简单地使用导通压降不同的二极管当然不行。此时若使用P沟MOS管控制,应该将MOS管门极接到主路输入处(二极管正端),并在此处经电阻接地。此方法未考虑主路电压下降一些但未下降到接近于零情况。若要求主路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即接入备路,需要更复杂的电路,使用电压比较器来确定是否接入备路。

网友B:
这样做不行,你最好加一个比较器,比较输出导通Pmosfet就可以了,漏电流也小,较安全。

楼主:
先谢过各位 一开始表述不清 呵呵 我先仔细想想 两位大侠说的

楼主:
按照maychang老师的说法 是应该这样接?那MOS管G和S端 到底是出现正压 还是负压 ?主备两路电压不一定谁的高一点啊 PMOS管不是要在GS两端形成正压才关断?

网友A:
7楼:

另外,24V电压已经超出门极允许值,最好是加以限制。

楼主:
没错 G比S低的时候 电流可以从S流向D 就是可以从+24V_BACKUP流进去 G比S高的时候就是GS正压的时候mos关断 切断备路 但是mos得S端接的是+24V_BACKUP  G端接的是+24V_MAIN 没法保证谁高谁低呀 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 都忙呢?

网友C:
如果备用电源电压比主电源电压高,且压差高于MOS管的开启电压,那么仅用一只MOS管是无法实现自动切换的,备用电源将永远直通。

楼主:
那chunyang老师 恳请指教 想要实现我想要的功能的话 应该怎样实现呢 就是主路有电就用主路 在主路失电 备路有电的情况 选通备路 恳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12楼:
首先要定义好“主路有电就用主路 在主路失电 备路有电的情况 选通备路”这句话里面“有电”和“失电”两个概念。怎样就是“有电”,怎样就算“失电”。
首帖中你标注两路都是24V,在3楼又说“比如主路22V 备路25V。”那么主路电压从24V下降到了22V,这算是有电还是失电?降到21V呢?降到20V呢?降低到12V呢?
TTL电路和CMOS电路等等,对输入低电平高电平输出低电平高电平是有严格定义的。
我估计,要良好实现你要求的功能,需要5楼方案,即我在4楼回复最后那句话。

楼主:
我只是要求 主路完全没有电压  就是拔掉主路的时候切换到备路 但是正常工作的时候主路和备路并不一定谁高谁低

网友A:
14楼:
“我只是要求 主路完全没有电压  就是拔掉主路的时候切换到备路 但是正常工作的时候主路和备路并不一定谁高谁低”
那用个类似于笔记本计算机电源插座那样带触点的插座就行了。

楼主:
主路插着的时候也有可能 那边主路电源没插完全没电 况且我不能用这个插座 我的主备路是一直接着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