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DXP2004打不开?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7-30):
:dizzy:求助各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开其他软件会不会有警告,如果有说明你的系统有问题。
2、你之前有用过杀毒软件扫描吗?DXP里的文件有可能被误判为木马而删除,看看隔离区有没有DXP的相关文件,设为信任文件,重启电脑试试。
3、中毒了,扫描杀毒,注意第二点!

楼主:
1.暂时开其他软件不会有什么警告
2.由于我的DXP2004是装在C盘的,由于久了没有清理过磁盘,昨天晚上发现只有50M左右的空间了,所以点击了C盘 右键--属性--磁盘清理  就是这样,以前有时候我也会这样磁盘清理的,但是昨天晚上清理之后我当时没有立即打开DXP,因为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到了晚上11点多要更改一个PCB文件,打开DXP才发现了这个问题。阁下说的隔离区,指的是哪里呀?俺对电脑方面真的是菜鸟,平时只管用,其它的操作不大懂
3.

网友B:
哈哈,我有一个不用装,直接解压出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如果没有杀毒应该就没有被移到隔离区。
磁盘清理只是压缩和调整扇区,不会把文件删除和移动的。
是在不行就再安装一次-------修复一下也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重启电脑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把原来的删除掉,换个文件夹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