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有差别吗?

楼主(2011-07-30):
有一些运放既能用单电源供电,又能用双电源供电,请问一下对某一个特定的芯片而言,这两种供电电压下的工作方式一样吗?

网友A:
对运放来说,工作方式没有差别。

网友B:
我也不明白唉,学习差分放大电路时书上画了正负双电源,我只能看出负电源可以给**极回路提供偏置,然后只看到正负电源串联对电路供电。不要那负的,加大正的不行吗

网友C:
传统的单电源运放,为了能工作在负电源的共模输入电压,输入级有特殊考虑,例如LM324的:

这种方式难免有某些其它的妥协,例如精度不够高。因此把单电源运放用在双电源下,就不如直接选双电源运放了。单电源运放很少有高精度的。

网友D:
我认为双电源供电在函数信号发生电路中 ,因为这时候必须有负下半部分的波形,负电源提供参考,而用单电源就不能,而在其它的电路中就无所谓了

网友E:
运放问题 还的好好学学

网友F:
对于运放来说,只要保证Vcc-Vee的压差达到要求,不管Vee接的是地还是负电源,只要保证输入信号的电压在范围内就行。

楼主:
所以就是说有两种选择的时候最好就是用双电源?

网友A:
9楼:
是的。

网友G:
下面是在《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上的比较

楼主:
11# lxandlj 谢谢,这个很全面

网友H:
用双电源可以让运放输出相应的负电压,单电源输出正,会自动消去负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