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关于电感系数AL与变压器输出功率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7-30):
变压器电感系数AL决定了变压器的电感量与匝数之比他的取值用该为多少呢?取值太小了气隙就过大,取值大了又要防止磁芯饱和

网友A:
AL= L/N^2 =0.4*u*S/l
L=0.4*u*pi*N^2*S/l
S是磁芯横面积, l是有效磁路长度,N是绕制圈数。

网友B:
没感觉AL可以决定匝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