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续)

楼主(2011-07-30):
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续)

前言:
由于前一贴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跟贴太多,贴子更新在末尾网友们阅读看贴不方便,而想插在首贴又不能编辑(可能字数超差或某些限制),因此,重开一贴,继续讲解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前期内容请参阅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关心《智能小车DIY》的盆友,请参阅 [机器人] 主题:图解《遥控版智能小车DIY》结构装配

本期内容:
在上一讲的基础上,继续讲解如何在原小车车顶上,加装个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钢球,这个确实很好玩(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

最后讲解如何固定电池组件,作为本讲的结束。

------------------------------------- 可爱的分界线 -------------------------------------

欢迎阅读本贴相关贴: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续)

[机器人] 主题:   图解《遥控版智能小车DIY》结构装配

楼主:
如何让《两轮平衡小车DIY》玩的更火?
二姨家著名的highgear老师指出了一个超级好玩的高难度的鬼点子,在车顶上加个小平台,做个二级倒摆,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球,这个确实很好玩~~~~

本次发行的《第二版两轮平衡小车》,已按照highgear老师的指点,在原小车的基础上,车顶上加个了平台,做个二级倒摆,山寨级的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球,好玩极了,再次感谢highgear老师出的鬼点子。

为了响应二姨家著名的xwj老师的号召:“人人有功练”。本二级倒摆顶小球活动,设计了两个难度级的方案。

方案1:难度系数较低,适合于一般菜鸟初入门者玩,小车来回摆动十几度,能保证小球不掉!

方案2:难度系数较高,适合于老鸟大虾级玩,小车来回摆动超过几度,小球就要掉!

下面详细图解介绍 highgear老师的二级倒摆,顶小球的制作过程。

楼主:
接前一贴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步骤13:
取自备铁质饮料罐一只,挑选上面平整之材料,剪成
a. 44mm X 65mm             2件,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b. 44mm X 25mm             1件,固定电池架专用
备用。

楼主:
步骤14:
取上述
b. 44mm X 25mm             1件,固定电池架专用
外面包几层绝缘胶带。

楼主:
步骤15:
将上述
b. 44mm X 25mm             1件,固定电池架专用
小铁片放在水管或其他圆管上(当模具),弯成圆弧状。
如下图所示,注意圆弧方向,不要弯错。

楼主:
步骤16:
按如下尺寸对 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的零件 划线,四周需钻4个直径3.2-3.5的安装孔。

楼主:
步骤17:
将上述
a. 44mm X 65mm             2件,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取其中一片,放在软木上,用随机附带的钢球放在正中间,用锤子敲小铁片,敲出个小圆凹槽,如下图所示。

楼主:
步骤18:
将上述
a. 44mm X 65mm             2件,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四周钻好孔的图片。

楼主:
步骤19:
将上述
a. 44mm X 65mm             2件,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按线弯拆成型后的图片。

楼主:
步骤20:
将上述
做成功的两件 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零件,
取底部为平面的一个,用随机附带的小磁钢,吸在正中间,滴几点502胶水固定。
如下图所示。

楼主:
附加说明:

1.  底部为平面吸小磁钢的,顶小球难度系数较低,适合于一般菜鸟初入门者玩,小车来回摆动十几度,能保证小球不掉!

2.  底部为小圆凹槽的,顶小球难度系数较高,适合于老鸟大虾级玩,小车来回摆动超过几度,小球就要掉!

楼主:
步骤21:
取:
a、螺钉M3X8         2个, 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b、螺钉M3X8         2个, 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按下图放好。

楼主:
步骤23:
取电池架 及 8节5号电池。

楼主:
步骤25:
取:
a、螺钉M3X10         2个, 固定电池架专用
按下图放好。

楼主:
步骤26:
取:
a、螺钉M3X10         2个, 固定电池架专用
按下图所示,旋入底部的铜柱,要求螺钉头不旋出铜柱。

楼主:
步骤27:
取:
电池架组件,按下图所示,放入三根铜柱之间。

楼主:
步骤28:
取:
前面做好的电池架固定铁片(尺寸 44mmX25mm),
按下图所示,放好。

楼主:
步骤29:
取:
将电池架固定铁片,按下图所示,插入,将螺钉旋紧,电池架组件即可牢牢地固定在小车上了。

楼主:
步骤30:
将PCB板装在小车上的预览图。

楼主:
步骤31:
自平衡两轮小车顶小球的雄姿。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应该谢谢你才对!我怎么没有想到如此顶小球呢?:L !

-----------------------------------------------------------------

步骤20:
将上述
做成功的两件 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 零件,
取底部为平面的一个,用随机附带的小磁钢,吸在正中间,滴几点502胶水固定。
如下图所示。

两种任何一种装上即可?

网友B:
终于明白小球和磁铁怎么用了 ,谢谢jj

网友C:
貌似123jj没说完,这个应该是适合新手玩的,可以十几度不掉的。如果把顶部贴片换成凹坑的那个应该就是适合老鸟玩的歪了几度就会掉的了    123jj 我说的没错吧???

楼主:
LS盆友看贴仔细,回答正确,加分~~~

再次感谢天才的highgear老师,想出如此牛X的鬼点子,做个二级倒摆,上面顶个球~~~

楼主:
补充说明:

如何弯拆 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的小零件?

1. 有条件的盆友,可将零件按线夹在小台钳的钳口上,逐步弯折。

2. 没条件的盆友,可将零件按线夹在平口老虎钳的钳口上,钳口不够大没关系,一寸一寸逐步慢慢弯折。

网友D:
够牛,跑一跑就好了

网友E:
姐姐讲的真好~~~比较动听

网友F:
:loveliness:  看着就爽。

网友G:
哇,小车顶个球~~啊:victory:

楼主:
哇,小车顶个球~~啊:victory:
引用 网友G:

这是highgear老师的鬼点子,再次感谢。:victory:

网友H:
今天收到快递  小车套件 最好把 机械部分(螺丝等),电气部分开装两个袋袋。

小问题

楼主:
谢谢LS的建议,  下回改~~~

网友I(2011-08-31):
我现在想要这样一套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