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显示接受的数据

楼主(2011-07-30):
我在68013上位机界面编程中,使用定时器定时来显示接受的数据,可是却没有,大家估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可以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太多了,贴出来占地方!

网友A:
我给你一个参考的步骤吧:
1)在xxDlg.h中的对话框类CLEDTESTDlg中进行定时器方法的定义。
afx_msg void OnTimer(UINT nIDEvent);
2)然后在xxDlg.cpp中对定时器方法的实现:如下。
void CLEDTEST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if(m_BulkTest.bUpdate)
        {
                m_BulkTest.bUpdate=FALSE;
                UpdateData(FALSE);
        }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3)定义与方法的关联,在文件xxDlg.cpp中,在方法BEGIN_MESSAGE_MAP(CLEDTESTDlg, CDialog)中协商下面的语句。
ON_WM_TIMER()
4) 4)        启动定时器:
在xxDlg.cpp文件中的xx::OnInitDialog()初始化对话框的方法里。
   方法:添加SetTimer(1, 1000, 0);启动定时器。

楼主:
其他功能还包括一个USB /串口组合的触摸控制器,DVI、VGA和内置扬声器,以进一步提升2400LM触摸显示器的标准功能。

网友B:
我给你一个参考的步骤吧:
1)在xxDlg.h中的对话框类CLEDTESTDlg中进行定时器方法的定义。
afx_msg void OnTimer(UINT nIDEvent);
2)然后在xxDlg.cpp中对定时器方法的实现:如下。
void CLEDTESTDlg::OnTimer(UINT nI ...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中的第二步,中的m_BulkTest.bUpdate指的是什么啊,没看懂!

网友C:
我给你一个参考的步骤吧:
1)在xxDlg.h中的对话框类CLEDTESTDlg中进行定时器方法的定义。
afx_msg void OnTimer(UINT nIDEvent);
2)然后在xxDlg.cpp中对定时器方法的实现:如下。
void CLEDTESTDlg::OnTimer(UINT nI ...
引用 网友A:
强大

网友D:
对于初学者 这种帖子很受用

网友E:
高手真多

楼主:
大家能学到东西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