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中的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为什么结电容大,就不适合高频,怎样解释才好?还有就是二极管的势垒电容大些还是扩散电容大些,当然外部的电压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三极管极间电容在低频是怎样等效,高频时怎样等效,中频时怎样等效,为什么要这样等效,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看看童老先生的模电教材关于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章节。不好看懂,看上5遍,再问问题。
电容等效:
1、中频:大电容即耦合电容短路、小电容即极间电容开路,所以计算中的体现就是没有电容;
2、低频:大电容即耦合电容存在、小电容即极间电容开路,计算中体现耦合电容的影响;
3、高频:大电容即耦合电容短路、小电容即极间电容存在,计算中体现极间电容的影响。
原则还是在一定频段,电容容抗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B(2013-01-27):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