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用的手机坏了,你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2011-07-30):
(无正文)

网友A:
看情况了,就看有修的价值没,有价值就修,自己能修就修,自己修不了就让人家修,没修的价值就再买一个。

网友B:
修也要成本呐 又些零件还不好找 软件问题通常刷机一下还行 硬件上就一般弄弄接触不良之类的

网友A:
话说我的 P3702(T版 s900)第一次,一不小心用镊子把屏弄坏了,就在淘宝上买了二手的总成屏换上,用两个多月,一不小心掉地上,将屏幕的排线弄断了,这次买的单液晶屏,自己粘的触摸屏,有修好了,美中不足的是,弄好才发现,屏幕表面好像占了一层东西,有点影响颜色,凑合用了,两次画了120,要是让人家修,一次都不够

网友C:
能修则修,修不了换新。

网友D:
俺一般坏了,就马上上网淘一个

网友E:
将就着用呗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说我,就当说我吧,其实不是我牛,是没办法,穷呗,只能尽量省点了,要是有钱,我也买好的

网友G:
一般都自己修,实在搞不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