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变化脉冲怎么测频率

楼主(2011-07-30):
(无正文)

网友A:
先得从原理上解决问题,把频率的定义说清楚,最极限的测试方法就是对每两个过零点间的时间进行测量后取反,逐个记录,否则就定义每100mS或者每秒内的过零个数拿来算频率。

网友B:
频率测量有测周法和测频法两种。前者针对低频,后者适用于高频。不知道你的频率如何?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作为标定装置的精度,要求输入稳定。即静态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