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衰减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最近要做一个信号发生器,我用DAc0832输出电压经过运放出来大约是VPP=1V多,我想用运放衰减到10mv,于是我用LM358搭了一个电路(下图)RA=RB=10k。RF=20k,R3=50,在万用板上测试了一下好使,也衰减下来了大约是20mv,于是制版用了个OP07同样的电路,但是就不好使,又用358制了一个板也不好使,怀疑是不是产生自激振荡了。第二图是我画的两个运放搭的电路···出来的波就是杂波了···求高手指教···

楼主:
补充,DAC0832产生的大概是1k的正弦波···

网友A:
有这种可能,你在运放电源与地之间直接并上103的小电容试试看,或者把铜箔刮了,把地线加粗,电源加粗试试看,觉得哪条线布线时走的较远就直接并上一节导线试试看,调试就是这样,要多试验

网友B:
你的原理图是单电源供电,PCB是双电源供电。。。先把准确的原理图弄上来吧,直接看PCB太累了

楼主:
3# jy1975jy1975 恩 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万用板上测试的是也是用的双电源···给你看下啊我画的原理图这是两个一个是358一个是OP07

楼主:
3# jy1975jy1975 恩  我试了  可以看到波形了···谢谢指导

网友C:
358输出10mV不是很好,还不如直接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分压的话那个电阻要求很高,但是直接分出来的也不是很好···

网友D:
唉,用运放做衰减就是麻烦多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还没给出方法呢~~赐教啊

网友F(2013-07-03):
楼主,我真没看出来你这电路怎么就衰减了100倍,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