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

楼主(2011-07-30):
各位大侠请帮忙看看!
刚出的一块板子,元件焊好后,稳压芯片温度非常高!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或者提示该怎么找出问题!file:///F:/360data/%E9%87%8D%E8%A6%81%E6%95%B0%E6%8D%AE/%E7%94%A8%E6%88%B7%E4%B8%B4%7E1/moz-screenshot.pngfile:///F:/360data/%E9%87%8D%E8%A6%81%E6%95%B0%E6%8D%AE/%E7%94%A8%E6%88%B7%E4%B8%B4%7E1/moz-screenshot-1.png

网友A:
你输入电压时多少?
压差多大?

楼主:
2# pa2792 输入电压时5V,压差您指的是什么的压差?

楼主:
事情解决了,我把以前这种板子上的稳压芯片(AMS1117)换下来焊道新的板子上,一点都不热。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新买的芯片焊上去就那么烫手?旧的芯片型号是(AMS1117 5.0V 0738)新的是(AMS1117 5.0V 1015)后面的尾数不是只代表生产日期吗?

网友A:
压差您指的是什么的压差?
压差=输入-输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没有量一下1117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各是多少?
试试把新的1117换到旧的板子上试试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是十分发热,会不会买到了有问题的芯片。
压差指的是1117的输入电压减去1117的输出电压。

网友C:
1117有不少假的,我上次中招就是采购到假货了...

网友D:
:'(曾今用过7815,结果出来是5V的。挂羊头卖狗肉啊呵呵。小概率事件。

网友E:
用的少见的也少啊,第一次听说假芯片,真是害人啊~

网友A:
现在很多普通IC 都是国内做的IC,贴着大牌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