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DC120V转DC5V的简易方法

楼主(2011-07-30):
找一款DC110V转DC5V的简易方法,电流只要50mA就行,电路要简单点的,对效率没要求,谁有类似的电路?不能用变压器,最好是一个IC能搞定的,DC/DC的IC或者LDO都行。我只有一个1元硬币大小的空间,所以要求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A:
请参阅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highlight=viper22
这电路很巧妙的用viper22,不过很多参数需要仔细调试,具体可以联系该贴作者

楼主:
是不错的IC,只是频率才60KHz,有点低,变成电感太大了,要mH级别的。

网友A:
mH不是问题,你的功率小,体积不会太大的

楼主:
我试试看去,谢谢zhaohe2001

网友B:
参考满大街都是的山寨手机充电器。

网友C:
回春哥,楼上要的是硬币大小的体积,山寨充电器估计不够纤细。

我的建议是用内置mos的pwm控制ic做不隔离的BUCK结构,viper22a也可以,还有sop封装可以更小体积,电感感量大,并不代表体积就一定大,因为楼主没对高度提出限制。

如果楼主觉得60k频率还不够高的话,可以选用viper53,最高可以跑到300k。

网友C:
2楼提供的图纸还可以简化用来缩小体积。

网友A:
可以做个小插板,空间可以充分利用
8# 伟林电源

网友A:
chunyang,伟林几点睡的啊?知道大师是怎样炼成的了

网友C:
昨晚到现在还没睡了,今晚再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