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烧到flash中can通讯不正常

楼主(2011-07-30):
在dsp2808中将程序烧写到ram中,从cantest软件中可以看到发送出来的数据,但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后,cantest中就看不到dsp发送出来的数据了,在此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是在flash中运行,引导到main执行之前,看门狗复位,解决办法是先禁止看门狗

网友A(2013-08-16):
您好,请问我仿真时,都看不到can发出的数据,程序一直停留在
do{
ECanaShadow.CANTA.all =ECanaRegs.CANTA.all;

}while(  ECanaShadow .CANTA.bit.TA25 ==0);

就是仿真器链接目标板,目标板通过can卡链接到上位机,这样can总线上相当于有两个节点啊,目标板和can卡啊。
实验了很多例程,都不行,请问你是设置了什么能够看到发出数啊

十分期待您的回答,谢谢啦

网友B: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RAM中调试RS232通讯,一切正常,然后FLASH烧写成功后,通讯不正常,本来发送一串数据可以得到一串数据,但是烧写完以后就接受不到数据了,问题是整个烧写编译等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错误啊。郁闷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RAM中调试RS232通讯,一切正常,然后FLASH烧写成功后,通讯不正常,本来发送一串数 ...

去年碰到相似的问题,后来的原因是上电复位不完全,可检查电源监测芯片,或者电源芯片中复位信号的焊接是否无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年碰到相似的问题,后来的原因是上电复位不完全,可检查电源监测芯片,或者电源芯片中复位信号的焊接是 ...

硬件上没有上电自动复位,只有手动复位。手动复位操作还没有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没有上电自动复位,只有手动复位。手动复位操作还没有试过。

你的原理图用了什么电源芯片?DSP是什么型号?

网友B:
DSP是控制板上的,电源从电源板上引过来的,型号是DSP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