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芯片电流电压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电路结构为TI c6748+某基带芯片
1、电路板拿出去焊接,回来检查电压电流等正常,烧写程序后上电C6748能偶尔启动,启动的程序运行正常。
2、从某一天起开始不正常启动。
3、测量电阻内核对地电阻竟然4欧,怀疑烧坏芯片。上电看看那个芯片发烫,竟然没有烧坏芯片,不过上电时间长了电压竟然逐步是上升,1.2--》1.8,断电上电反复如此。
4、电源没问题,因为同样LT3564提供的1.2V正常工作。
5、目前集中与启动flash,更换芯片现在连偶然启动都不行,单没有头绪排查问题。
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测量非线性元件的对地电阻不能反应什么,怀疑器件问题应该测电流。楼主的问题还是先检查复位、时钟及程序加载部份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