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设置不保存

楼主(2011-07-30):
使用PADS2007进行好线宽等设置后, 关闭, 再次打开或用router打开, 发现设置又恢复成之前的, 并不是我之前的那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只要你按了确定是不会出现的。但在导入到router的时候是需要设置的。

楼主:
TO pa2792, 果然是高人, 我发现确实是导入router的时候 把设置给修改回去了, 导入的时候,多选了一个对话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