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ADC_PWM库函数例程

楼主(2011-07-30):
int main (void)
{
uint8_t test = 250;
uint8_t PWM0_tmp =PWM0;
uint8_t PWM0_Duty_Cycle_tmp = 50;
uint16_t PWM_CNR0_tmp = 0;
uint16_t tmp;
u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u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_Sum;
uint8_t tmp1;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
ADC_Status = BUSY;
ADC_Cnt = 2;
Init_System();
Init_Uart();
Init_PWM0();
DrvGPIO_Open(E_GPA,Run_Led, E_IO_OUTPUT);      //程序运行指示
DrvGPIO_ClrBit(E_GPA,Run_Led);
printf("\n");
printf("/*==========================\n");
printf("=====助学板test%d 计划======\n",test);
printf("========NUC120========\n");
printf("======程序参考新唐BSP库======\n");
printf("=======2010年04月14日=======\n");
printf("=========PWM实验=========\n");
printf("WM基本配置如下:\n");
printf("WMA 预分频为:0x%x\n",PWMA->R.CP01);
printf("WMA 时钟选择寄存器:0x%x\n",PWMA->CSR.CSR0);
PWM_CNR0_tmp = PWMA->CNR0;
printf("WM 计数器寄存器CNR0: 0x%x\n",PWM_CNR0_tmp);
printf("WM 比较寄存器  CMR0: 0x%x\n", PWMA->CMR0);
printf("请输入1~9调整频率开始测试!\n");
printf("==========================*/\n");
    while(1)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ADC1);   //注:使能 ADC功能前,模拟输入引脚输入类型.  助学板上与电位器相连
      DrvADC_Open(ADC_SINGLE_END, ADC_SINGLE_OP, 0x02, EXTERNAL_12MHZ, 3);
              //  单端输入      单一转换      通道1   外部12M      分频3
   tmp1 = ADC_Cnt;
   i32ConversionData_Sum = 0;
   for (;tmp1>0;tmp1--)
      {
       DrvADC_StartConvert();            //Set the ADST bit of ADCR to start the A/D conversion action
    while(DrvADC_IsConversionDone()==FALSE);   // Check whether the conversion action is finished or not
    i32ConversionData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1);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specified ADC channel                                                                   */
    i32ConversionData_Sum += i32ConversionData;
      }

   i32ConversionData = i32ConversionData_Sum/ADC_Cnt;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5000/4096);
  // printf("AD采集电压值为%dmV.\n",i32ConversionData);
   PWM0_Duty_Cycle= i32ConversionData/50;
  // printf("占空比值为%d:100.\n",PWM0_Duty_Cycle);
  if (PWM0_tmp!=PWM0)
     {
   sPt.u8Mode = DRVPWM_AUTO_RELOAD_MODE;  /*自动重载模式    DRVPWM_ONE_SHOT_MODE为单触发模式*/
   sPt.u32Frequency = PWM0;      /*PWM 频率 为40KHZ*/
   sPt.u8HighPulseRatio = PWM0_Duty_Cycle;     /* 高脉冲宽度 : 总脉冲宽度 = 50 : 100 */
   sPt.i32Inverter = 0;      /*反向关闭*/
   DrvPWM_SetTimerClk(DRVPWM_TIMER0, &sPt);
   DrvPWM_SetTimerIO(DRVPWM_TIMER0, 1);
   DrvPWM_Enable(DRVPWM_TIMER0, 1);
     }
  if (PWM0_Duty_Cycle_tmp!=PWM0_Duty_Cycle)
     {
      //更改CMR0 调整PWM0输出占空比
      PWM0_Duty_Cycle_tmp = PWM0_Duty_Cycle;
      if (0==PWM0_Duty_Cycle)
      {
    PWMA->CMR0 = 0;
      }
   else
   {
    tmp = (PWM_CNR0_tmp+1)*PWM0_Duty_Cycle/100-1;
    PWMA->CMR0 = tmp;
   }
     }
    }
}

网友A:
顶!
这次示波器的照片拍的更清晰些!
串口助手为嘛还要拍照啊,截图不是更清晰些吗?

网友B:
很好!
Build target 'NUC120'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NUC120_USM.c...
compiling NUC120_USM.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system_NUC1xx.c...
compiling system_NUC1xx.c...
assembling startup_NUC1xx.s...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core_cm0.c...
compiling core_cm0.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DrvGPIO.c...
compiling DrvGPIO.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DrvPWM.c...
compiling DrvPWM.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DrvSYS.c...
compiling DrvSYS.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DrvADC.c...
compiling DrvADC.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DrvTIMER.c...
compiling DrvTIMER.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DrvUART.c...
compiling DrvUART.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retarget.c...
compiling retarget.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24256 RO-data=280 RW-data=200 ZI-data=1280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User command #1: fromelf --bin ".\obj\NUC120_USM.axf" --output ".\obj\NUC120_USM.bin"
User command #2: fromelf --text -c ".\obj\NUC120_USM.axf" --output ".\obj\NUC120_USM.txt"
".\Obj\NUC120_USM.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B:
用HotISP查看的结果(不要选择发送的回车和换行):

楼主:
回Swallow_0322:
   照片上的电脑是我上班用的那台,他有串口,比较方便!程序在我的笔记本上!我这没有USB转串口的工具,还有就是我的WIN7有很多软件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B:
WIN7应该用管理员模式打开才行,和XP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