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放大电路输出电阻Ri,什么时候要考虑RL

楼主(2011-07-30):
求放大电路输出电阻Ri,什么时候要考虑RL(就是下一级放大电路的Ri)
有的题目求Ri时考虑了RL,有的又没有。RL作为负载电阻,应不应该参与求输入电阻的计算啊。还是说什么条件下求输入Ri要考虑RL?同理Ro。
注: 童诗白教材2.5节的 “三、(基本共集放大电路)动态分析”时式子2.5.3就没有考虑RL,对吗?

如果不考虑RL,为什么呢?难道RL对Ri没有影响吗?不可能啊?或者是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吗?如何得知呢?

网友A:
输入输出阻抗为四端网络的基本特性,与负载无关。
如果考虑负载,那么他把负载也当成了网络的一部分

网友B:
计算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跟前后级的输入输出情况无关。

网友C:
楼主 ,当共集放大电路作为输入级(即第一级)时候,它的输入电阻与其负载,即与第二级的输入电阻有关,这就是楼主说的RL了。当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楼主就把第二级的输入电阻与第一级的集电极电阻并联当做集电极电阻去计算即可。不明白的话 请给我留言

网友:
计算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跟前后级的输入输出情况无关。
引用 网友B:

咋会无关呢·?我的看法是 计算本级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跟前后级的输入输出情况有关。比如 2级电压放大器 前级的输出阻抗明显会和本级的输入阻抗作用影响到本级有效输入信号的采集 进而影响到本级输出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你后端的输入阻抗难道会改变前段的输出阻抗?
你说明的只是前段的输出阻抗与后端的输入阻抗要匹配关系.

网友E:
一般低频电路不会有影响,除非如前面所说的射随。高频电路由于反馈变得明显则会有很大的影响。此时用S参数来描述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后端的输入阻抗难道会改变前段的输出阻抗?
你说明的只是前段的输出阻抗与后端的输入阻抗要匹配关系.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回帖里哪句话说了 “后端的输入阻抗会改变前段的输出阻抗”
我意思是说 比如1,2,3三级电压放大器组合的放大器,假设输入信号vi 在1级输入端,输出信号vout取自3级输出端口 。正是由于 1级的输出阻抗和2级输入阻抗会对1级的
受控源AV1*Vi有分压,所以影响了真正有效的2级输入信号vi2,即vi2不为AV1*Vi这个值了。从这个例子看  明显各级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对增益会有影响。 再看一个例子,比如 三极管的射随器, Q1射极下面接RE//RL 的电路,其中RE做为偏置用的电阻,
RL是负载电阻(下级输入电阻) ,如果无视负载RL,明显Q1基极视入等效小信号电阻约为rpi+(1+Beta*RE),而实际应用时 Q1基极视入等效小信号电阻约为
rpi+(1+Beta*(RE//RL)) 明显2个等效电阻不同,原因就在于一个考虑了下级的输入电阻而一个未考虑,那你觉得那个是正确的Q1基极等效输入电阻

网友F:
我的理解,RL只是用来帮助计算Ri的。Ri本身与RL无关。

网友G:
分析4端口网络时不会考虑4端口以外的情况,但这并不是说外在电路不会影响4端口特性。4端口内部无论什么电路射随抑或电流放大器都一样,影响程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