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两轮小车DIY》陀螺仪焊错的勇士们,请报个道!

楼主(2011-07-30):
不断有勇士们,前赴后续,焊错陀螺仪,空载电流上升至800mA以上,烧坏陀螺仪,责疑PCB板设计有问题~~~

因此,过去的既往不究,即日起,再有焊错者,请前来报个道,不但有高分送,而且还推荐为二姨家最牛副勇士称号!

关于陀螺仪的封装:
ENC-03由日本muRata公司出品的角速度传感器部品,简称陀螺仪,市场上流行的有大一点封装的ENC-03M和大一点封装的ENC-03R,两者性能相当,引脚排列相同,可互换,具体的封装引脚排列请参看日本muRata公司相关资料,二姨家的论坛上也有一大把,麻烦各位大虾抽点时间看一眼,千万不要再把ENC-03陀螺仪上面日本muRata公司的注册商标圆型图案当作第一脚标记!

最简单区分ENC-03第一脚的方法是,和普通IC芯片一样,将文字放正后,文字的左下脚为第一脚!

谢谢各位看官,夏天的天气真热,俺们要低碳生活,不要前赴后续,勇往直前的烧ENC-03,烧银子!俺们电工实在太穷了,省下点银子好买N根冰棍防暑降温~~~

楼主:
来张三级焊工-----匠人焊接小车的裸照。

网友A:
:dizzy:虽说俺的没错,上电就30来个ma,不过貌似MM7361悲剧了?不管怎么摆动,三轴的电压一个0 一个0.13 一个0.25都不变的,最多+-0.01的跳动,上电前两两侧过,出了本来就是相连的脚,确信没有短路,难道虚焊了??我重焊一遍还是一样,是否悲剧了

网友B:
刚又买了3个……第一个牺牲了~

网友B:
论坛怎么插入图片?

网友B:
……不能使用本地图片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选择图片即可!

网友B:
仔细看这张图貌似陀螺仪上的那个点在右上方,而对照原理图那点对应脚的应是第四脚故应在左下角啊~大侠们求助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图焊接还是不好把握,个人认为最不容易发生错误的方法是:先看此陀螺仪的数据资料,清楚此传感器的管脚排列,然后再看小板的电路图和PCB图对应位置,两者一一对应就能正确焊接,尽管有些麻烦!:P

网友D:
拿万用表量  陀螺的四脚的任意脚 看那个脚与外壳 相连

与外壳连在一起的的 GND

我焊陀螺就是这样的 焊的  嘿嘿 我是做小飞机的

网友E:
哈哈!我还没有拿到,先吸收大家的经验!

网友F:
来个细节图

网友G:
这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G:
拿万用表量  陀螺的四脚的任意脚 看那个脚与外壳 相连

与外壳连在一起的的 GND

我焊陀螺就是这样的 焊的  嘿嘿 我是做小飞机的
引用 网友D:

早看到这个,就不会悲剧了

   我焊接的时候徘徊了很久,也反复看了DATA,在有条件对比匠人的图的情况下,
急于了解其内心,一改平时小心翼翼,求稳的做法,还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

网友H:
为什么用万用表量几个叫都通?

网友I:
15楼 焊接是正确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I:

俺焊接水平超差,而且只有一把普通电烙铁、松香少许,所以不敢焊上去,只能上两张正确的位置图,仅供焊接时参考:

PCB正立:

PCB倒:

楼主:
有些初学者,焊工达不到匠人的三级水平,焊坏ENC03,建议再次购买时,买个头大一点的ENC03MA或ENC03MB,这样焊接容易些。

ENC-03MB 日本村田陀螺仪传感器 ★皇冠正品★实体店铺★1只起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63652537

〓保原装进口ENC-03MA日本村田陀螺仪传感器 假一赔万 支持验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785208662

楼主:
另外,玩《遥控版智能小车DIY》的菜鸟初学者,根本不需要焊ENC-03, MMA7361,  因为暂时用不上,等《遥控版智能小车DIY》玩上手后,如想继续玩《遥控版-自平衡两轮小车DIY》时,再补焊这两个玩意儿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俺就是属于菜鸟初学者;P

网友J:
15# 谈的元

网友B:
俺焊接水平超差,而且只有一把普通电烙铁、松香少许,所以不敢焊上去,只能上两张正确的位置图,仅供焊接时参考:

19楼你确定这样焊对吗?我测pcb时感觉应该这样焊,因为带圆点的引脚是4脚希望你再确定一下

网友B:
15楼你确定这么焊吗?我用万用表测了引脚,而且芯片的小圆点对应处不是芯片的4脚吗?直接上图了,希望你再确定一下啊~我刚买了三个还没焊等确定好了再焊吧(已经烧一个了)

网友K:
请看lz 位 123jj的帖子

楼主:
谁跟你说ENC-03这个位置是第4脚?

这个位置是ENC-03的第2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对待菜鸟要有耐心!;P

楼主:
19楼你确定这样焊对吗?我测pcb时感觉应该这样焊,因为带圆点的引脚是4脚希望你再确定一下
引用 网友B:

19楼goodboy3021小盆友非常仔细认真,尽管武艺不强,焊技不高,没焊过,但摆放完全正确,赞一个,希望大伙向19楼goodboy3021小盆友学习。

hbbatistuta小盆友用万用表测量了引脚,这一脚和外壳相通,你就判断这一脚为第4脚,是吗?

现在问题是,只有GND引脚,才能和外壳相通,而厂商的技术资料,明确指出,GND引脚为第2脚~~~

网友L:
没有焊错。不过不知道焊得能不能用 - -!

网友L:
GoodBoy的 陀螺仪上的凹点位置怎么跟我不一样。

楼主:
在这里,俺想再强调一遍,请看俺在LZ位的描述:

最简单区分ENC-03第一脚的方法是,和普通IC芯片一样,将文字放正后,文字的左下脚为第一脚!

假如您还不放心,请用万用表测了引脚,和外壳相通的引脚为第2脚(GND引脚)!

至于小圆点,那是厂家封装定位坐标,可以在左边或右边,上面或下面,与一切引脚定义无关!

最后,俺希望二姨家的勇士们,有这个银子,前赴后续,焊错陀螺仪,还不如省下来买点冰棍防署降温~~~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和我的也不一样,不过没问题,只要按照123jj说的,文字正放,左下角是一脚就一切ok

网友B:
哦,明白了~我的那芯片和GoodBoy的上的点的位置不一样,我的芯片的那点是在芯片的第四脚上(通过2脚GND确定了)!谢谢jj和大侠们的指点了……
ps:本人上学上多了有点强迫症见笑了大家!

网友C:
呵呵,我压根就没看哪小圆点,只要你的电路图----PCB------陀螺仪管脚图一一对应即可,最菜的办法!

网友D:
不知道合适不
..

网友G:
15楼的图与19楼是一样的啊

网友M:
焊好了,那个加速度检测的有输出,但是陀螺仪的4号脚无信号输出,直流点评1.3V,1号脚参考电平也是1.3V
2号GND,3号3.3V,难道是陀螺仪坏了?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K:
在坂田 附近的 我可以送几个陀螺给你们 我的陀螺是做小飞机的
不知道合适不
Q:303333826
引用 网友D:

好人啊!~!!!!!

楼主:
焊好了,那个加速度检测的有输出,但是陀螺仪的4号脚无信号输出,直流点评1.3V,1号脚参考电平也是1.3V
2号GND,3号3.3V,难道是陀螺仪坏了?这么容易坏啊。 ...
引用 网友M:

估计没坏,LS使用不当!

陀螺仪要快速旋转才有输出!

网友M:
回复 楼主:

还是不行,明天多买几个回来焊上看看。。。。

网友E:
这么多焊坏的啊?我先玩智能小车,祝大家早日完工啊!

网友H:
为什么几个脚都通,是不是坏了求解

楼主:
几个脚都通?

要么是搭锡,要么是损坏~~~

网友H:
木有上电过,看来是焊坏了,我汗

网友N:
点对点. 我焊错了....用热风吹起来...重焊过了.要

网友G:
怎么判断ENC3没有虚焊呢?

                      用二极管档测量地焊盘与外壳,应该通

                      测量地焊盘 到其余3个 焊盘,应该有0。4V左右的压降

                      加电后,不动的话,输出为1。36V的样子

网友O:
俺的早就坏了,现在还没买,因为没示波器,暂时还没确定加速度计的好坏,想坏了就一起买,省邮费:L

网友O:
正在寻求一个示波器!都好贵啊!

网友P:
没有示波器怎么测量?

网友P:
我的陀螺仪悲剧了,刚才去测了下,外壳居然掉了,陀螺仪在裸奔

网友Q:
维修十年 牛X!

你怎么连陀螺仪都开盖检修?

网友L:
不是吧。。这都行。。。

网友P:
我也不想啊,测了下电压,刚好有用户来修东西,把小车放到一边,等把用户的东西修好,再看小车,陀螺仪的外壳就掉下来了。

网友R(2011-11-09):
没有买到,所以没有出这个问题

网友S(2014-04-09):
这个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