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822

楼主(2011-07-30):
哪位高手能发一下一个关于AD7822与单片机连接的电路图,完整点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LZ查不到资料?
方法:
1.请在google中直接搜索"AD7822.PDF", 如知道这个片子是ADI的,也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DATASHEET;
2.在DATASHEET中,找到诸如typical application之类的章节;
3.如果不够详细,可以去官网上找芯片的应用笔记(AN)或者是评估板资料(一般均附带原理图);
这个问题,没有高手,LZ也可以自行搞定的。
这个链接: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7822_7825_7829.pdf
上面文档里,MICROPROCESSOR INTERFACING一节就是介绍与单片机的接口处理的,已然详尽。如仍觉不详,请LZ再翻“微机接口技术”。

楼主:
这位大侠,手册我是有的,就是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