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GPS定位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11-07-30):
要做GPS定位,GPRS通信,中文短信发送。。
可以用模块的自然用模块化处理,这些需要哪些知识,前辈们笼统的说下也行
比如主控MCU得哪个档次,模块大致有哪些,参考资料有哪些?
多谢了!

网友A:
GPS和GPRS均用模块,主控用一个Cortex-M3很合适。一般来说GPS和GPRS均有UART接口,所以,所选的Cortex-M3微控制器最好至少有2个UART,当然3个尤佳(可以用第3个UART调试)

网友B:
如果用模块的话,那只需要懂正常的MCU软硬件即可,了解基本无线部分的知识即可。

楼主:
GPS和GPRS均用模块,主控用一个Cortex-M3很合适。一般来说GPS和GPRS均有UART接口,所以,所选的Cortex-M3微控制器最好至少有2个UART,当然3个尤佳(可以用第3个UART调试) ...
引用 网友A:

前辈应该做过类似产品,短信发送部分是不是也需要模块?有专门讲解这些的书么

网友C:
主控MCU用任何型号原则上都行,资源满足即可,最好是双串口。

网友D(2012-02-03):
5# chunyang 为什么要用双串口呢?一个不行吗?

网友E:
另一个串口调试信息用
我有几个GPS模块,便宜点要不?

网友F:
5# chunyang  为什么要用双串口呢?一个不行吗?
引用 网友D:

GPS占用一个  GPRS占用一个
当然也有二合一(GPS+GPRS)的模块  这样的话一个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