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69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1-07-30):
pic16f690我想进入debugger 用ICD2 怎么进入不了啊?提示:ICDWarn0088: A debug header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debug this part. 怎么回事呢?需要添加什么吗?还是不支持在线调试的啊?program 是可以的。求指点。。

网友A:
PIC16F690的封装是20PIN的,对于20PIN及以下的PIC产品来说,在DEBUG的时候需要单独购买一个额外的调试头,这主要是考虑到调试需要占用2个IO口,对于小管脚芯片来说,资源比较紧张。

网友B:
AC162061,手上刚好有一个,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
直接写吧,偶2k程序木仿真调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我还想问下那AC162061和ICD2 以及pic芯片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呢?是不是需要把板子重新画过,我们板子上就放了个ICD2的仿真接口。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我还想问下那AC162061和ICD2 以及pic芯片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呢?是不是需要把板子重新画过,我们板子上就放了个ICD2的仿真接口。 ...
引用 楼主:

俺没实际用过,但印象中一般就不需要下面的芯片了,直接连接调试头的IO口

网友D:
用AC162061上的icsp接口与icd2等调试器连接,将用户板上的芯片拿去,对应插入AC162061即可,但这个好贵哎!

网友E:
直接用PIC16F1829,这个是新型号,不用转接座,可以直接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