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1-07-30):
我有一款单片机要选型。
要求:8脚。工作电压2.0v-5.5v。不要EEPROM.要定时器。之前用的是SN8P2501B,工作电压是2.5V-5.5V。因为是电池供电,希望新的单片机是2V-5.5V。还希望价格便宜。

网友A:
合泰新出的MCU.

网友B:
合泰这个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C:
HT比SONIX贵,而且66F03的工作电压只到2.2

楼主:
HT66F03是10脚的,而且工作电压是2.2V-5.5V。我希望芯片是8脚的,芯片工作电压是2V或者是2V以下。

网友D(2011-09-03):
EM78P153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池供电的话,可以考虑TI的MSP430G2xx G系列的MCU,功耗低,价格也不贵。

网友F:
很难找到比SN8P2501B这个便宜的。lz为啥不接着用SN8P2501B呢

网友G:
2501的价格都受不起,你只能用feeling的了。
有SOP8封转的,具体型号我就不说了,自己去找吧,免得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H:
STC15L104E
STC15F104E
6个IO口的

网友I:
Atmel 的tiny13也可以

网友J:
义隆的最低到3V

网友K(2012-01-17):
回复 楼主:

找我吧,有一颗脚位一样的,资源更丰富,低电压可以到1.5V,适合电池供电,QQ:804086321

网友L:
嘿,知道不知道,PIN8的MCU封装是一家公司的专利,其它厂家有都不敢说自己有。
HT66F03是10脚的,那是对外说的,实际提供8PIN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