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8mA放大到1A的三极管问题请教各位大侠们

楼主:
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入为74ls04输出的5V,8mA电流,输出的负载是驱动电磁阀的线圈,其额定电压24V,额定电流1A,线圈阻值23欧。
我是这样放大的

Q1是9013,Q2是13005,R1是4.7K,R2是50欧,R3是电磁阀线圈。
网友难民人是这样放大的

请大侠们拍砖,指点菜鸟一下。这两天被这个放大搞死了。

网友A(2011-07-30):
电流达不到。 1A的电流,68欧阻抗。电压要多大?

楼主:
您是说驱动电磁阀的线圈电压?24V

网友B:
电磁阀线圈必须如下面的图,并联二极管。
两图最大的差异,上面的图是反相放大(输入为高电平电磁阀动作),下面的图是同相放大(输入为低电平电磁阀动作)。
上面的图,R2为50欧,太小了。下面的图,R2多余,R3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maychang前辈,上面的图也是可以用的吧?R2再大集电极电流就不够了吧?

网友B:
4楼:
MJE13005电流放大倍数至少20倍,输出1A电流时最大需要50mA基极电流。R2两端电压估计为3.6V,所以R2是72欧。用55欧,差得倒也不算很大。
这里用MJE13005,似乎有点浪费,TIP31已经足够。

楼主:
我用的是e13005-2,放大倍数没那么大,用万用表测只有十七八,我用50欧的,13005集电极才0.95A电流。

网友C:
对于固定工作电压的负载可以不必关心电流放大倍数,驱动晶体管饱和了就行,根据驱动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选择足够的基极驱动电流即可,欧姆定律在此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