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的一个问题20分啊 不够我再加

楼主(2011-07-30):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
函数功能:结合搜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只要接受中毒那标志位RI没有被置"1"
RI=0;                    //等待,直至接受完毕(RI=1)
dat=SBUF;                //将接受缓冲器中的数据存于dat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const dofl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1234567
unsigned char code  seg[]=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flag_get,count,num,minute,secon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延时函数
{
while(--cnt);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定时器 T1 工作于方式2
SCON=0X50;               //SCON=0101 0000B,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受(REN=1)
PCON=0X00;               //PCON=0000 0000B,波特率9600
TH1=0xfd;                //根据规定给定时器T1 赋初值
TL1=0xfd;                //根据规定给定时器T1 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REN=1;                  //允许接受
while(1)
{
   P0=Receive();
}
}

这是原程序, 程序没有问题。 就是想问的是 最后 P0=Receive();
这里只能加这一句,加个别的 或者加 delay 函数 都无用, 是不是通信 需要加中断函数啊
还是 我的函数太简单了  可是在网上搜了很多 都运行不出来 这个 起码 能传一个 字符
请各位大虾指教,  在下 不甚感激  在下的通信这方面 知识匮乏, 希望大家不要一句一带而过 能不能 指出的详细一些  或者 说个资料 小弟 自己去查 谢谢!!!

网友A:
由于这里没有使用中断方式, 而是查询的方式, 所以, 要求不停地执行 Receive(); 否则(比如 delay 后) 可能响应不够, 甚至丢失部分接收的数据.
所以这样的程序通常不能用作实用. 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用 中断方式.
软件设置个 FIFO 队列, 由中断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 FIFO 中, 然后主程序可以忙别的事情, 只要隔段时间能来处理一下 FIFO 接收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B:
中断不中断要看你咋写了,如果上位机发一个过来就不会再发了,等着这边回应,而且程序也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做,就可以这样。楼主的问题在于没有从整个系统的高度去考虑程序结构,所以出现捉襟见肘的问题。

网友C:
看你接收的设计咯...

网友D:
没有采用接收中断,而是不断查询,又想兼顾其他程序的运行,就会两败俱伤了,Receive()等待接收,其它函数就没法运行,

网友E:
建议楼主 还是采用接收中断
通常使用串口 接收都是用中断的 发送可以不用
你这样写不太符合编程习惯 而且如果你再想添加别的代码就不太好办  因为 Receive();
始终占用CPU,导致别的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下
//***************************//
//函数名:main()
//函数描述:主函数
//***************************//
void main()
   {
     P0=0xff;       //将P0口置1
     SCON=0x50;     //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此时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     //置SMOD=0
     TMOD=0x20;     //置定时/计数器1工作方式2
     EA=1;          //CPU开中断
     ES=1;          //串口开中断
     TH1=0xFD;            //产生9600波特率的时间常数(晶振频率为11.0592MHZ)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1
     while(1)
           {}
   }
//***************************//
//函数名:void uart(void)interrupt 4
//函数描述: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void)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服务程序
{
    ES=0;                              //串口关中断
   if(RI==1)                  //如果RI=1则说明这个中断是我们要产生的 顺序执行这个中断
   {
         RI=0;                //清中断标志
         P0=SBUF;         //接收数据送缓冲区recive中  即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
    ES=1;                           //串口开中断
}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anji=P1^5; //控制电机开关
unsigned char recdata;   //RS232收到的值
void rs232(void);
void delay(uint t);
void main(void)  //串口初始化
{
E=0;   //取消LCD对LED的影响
RW=0;
RS=1;
TMOD=0x20;   //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0xfd;     //  11.0592MHz  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R1=1;  // 启动定时器1
REN=1;
IE=0x90;
while(1)
{
   if(recdata==0x01)
   {
   dianji=1;
   delay(10000);
          dianji=0
   }
}
}
//以下为串口中断程序
void rs232(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ecdata=SBUF;
  SBUF=recdata;
}
else{TI=0;}
}

//延时程序 延时t毫秒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我又找了个 步进电机的程序,可是 我只能传一个0x01字符 他开始转, 经过延时后,不会 自己停,我现在有思路了 就是 加中断,不断的 检查程序,可是 怎么加啊 郁闷!!!
7# lixiaoxu2meng

楼主:
哦 谢谢诶  我也感觉自己做的程序 思路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就是想 加进去中断, 把中中断打开,我看 常用的 就是 ,查询RI 然后 把缓存的 提取进来进来,帮我看下 这段 中断 行不行 我的程序 就是想 完成DELAY(),然后让一个电机能够持续运行1S 左右

void rs232(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ecdata=SBUF;
  SBUF=recdata;
}
else{TI=0;}
}
我看很多书上写的 TI和 RI 是需要软件清零 取消此中断申请的 不知道 我的理解 对不对

3# NE5532

网友F:
SBUF=recdata;

这个语句会将发送的数据传回,不需要的话,就不用

delay(10000);dianji =0; 加一句recdata =0;不要让recdata一直等于0x01,否则程序还没停电机又马上开了,所以你看不多电机停

网友B:
别写程序,画流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 流程图 我就是想 接收到0x01时,电机转0.1S 然后自动停止, 不知道 为什么 灯可以做到,但 电机 却 自己 在那里不停的转!!!

楼主:
请问 谁有 中断方式的 串口通信啊?

网友F: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data r_buf[32];
uchar xdata t_buf[32];
uchar r_in,r_out,t_in,t_out;   /*定义发送、接收“指针”*/
bit r_full,t_empty,t_done;     /*定义接收区满,发送区空,发送完成标志*/
code uchar m[]={"this is a test program\r\n"};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1
{if(RI&&~r_full)               /*是接收中断且接收缓冲区未满*/
    {r_buf[r_in]=SBUF;        /*接收*/
     RI=0;                    /*淸标志*/
     r_in=++r_in&0x1f;        /*下标+1*/
     if(r_in==r_out)r_full=1; /*判断是否要置r_full标志*/
     }
else if (RI&&~t_empty)       /*是发送中断且发送缓冲区未空*/
         {SBUF=t_buf[t_out];  /*接收*/
          TI=0;               /*淸标志*/
          t_out=++t_out&0x1f; /*下标+1*/
          if(t_out==t_in)t_empty=1;/*判断是否要置t_empty标志*/
          }
else if (TI)                 /*是发送中断且发送缓冲区已空*/
         {TI=0;t_done=1;}     /*置t_done标志*/
}
void loadmsg(uchar code *msg)
{while((*msg!=0)&&((((t_in+1)^t_out)&0x1f)!=0))
      {t_buf[t_in]=*msg;
       msg++;
       t_in=++t_in&0x1f;
       if(t_done)
         {TI=1;
          t_empty=t_done=0;
          }
       }
}
void process(uchar ch){return;}
void processmsg(void)
{while(((r_out+1)^r_in)!=0)
      {process(r_buf[r_out]);
       r_out=++r_out&0x1f;
       }
}
main()
{TMOD=0x20;TH1=0xfd;TR1=1;SCON=0x50;IE=0x90;
t_empty=t_done=1;     /*初始化为“发送完成“*/
r_full=0;       /*允许接收*/
r_out=t_in=t_out=0;   /*接收发送区边界*/
r_in=1;       /*接收“指针”为0*/
for(;;){
         loadmsg(&m);
         processmsg();
         }
}

网友E:
回复 楼主: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ID;

//***************************//
//函数名:main()
//函数描述:主函数
//***************************//
void main()
   {
     P0=0xff;       //将P0口置1
     SCON=0x50;     //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此时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     //置SMOD=0
     TMOD=0x20;     //置定时/计数器1工作方式2
     EA=1;          //CPU开中断
     ES=1;          //串口开中断
     TH1=0xFD;            //产生9600波特率的时间常数(晶振频率为11.0592MHZ)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1
     ID = 0;
     data = 0;
     while(1)
           {
            if(ID == 1)
            {
                 ID  = 0;
                 //电机转
                 //延时 0.1s
                  //电机停止
             }
}
   }
//***************************//
//函数名:void uart(void)interrupt 4
//函数描述: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void)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服务程序
{
    ES=0;                              //串口关中断
   if(RI==1)                  //如果RI=1则说明这个中断是我们要产生的 顺序执行这个中断
   {
         RI=0;                //清中断标志
         data=SBUF;         //接收数据送缓冲区recive中  即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if(dat == 0x01)
         ID = 1;
   }
    ES=1;                           //串口开中断
}

网友G:
楼上:程序中的关中断和开中断这两句,很没用.
不知道LZ是想写一个实用的,还只是想让电机按串口接收的数据动一下就行了.
main()
{
变量初始化.
串口初始化.
定时器初始化.
开串口中断.
while(1){
           if(串口接收到数据){
              if(目前电机是关的且数据==0x01){
                     打开电机;
                     定时器清0;
                     打开定时器中断;
              }
              清串口数据或接收到数据的标志;

           }
           if(电机是开的且到了0.1S){
                 关电机;
                 关定时器中断;
           }
      }
}
串口中断程序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