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比较器频率响应!

楼主(2011-07-30):
我要把一个500K左右的三角波转成方波,想用电压比较器,但是好像频率太高比较不了啊!!!!!哪位大侠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LM311估计勉强可以用。

网友A:
如果还要更快的,有TL712。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 如果是10M 以上输入信号300mV 输出要2V以上 需要怎样的过零比较器啊?普通的输出幅度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