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30):
有一个充电器的电流检测部分看不懂 请教下各位大虾

图中+4.2V处是接电池的 +9V是变压器的另一个输出,充电时红灯亮,不充和充满绿灯亮。

问题主要是358的两个运放那里,不知道这个358的具体工作原理

特别是7脚的那个二极管。

麻烦各位大侠讲解下这个358是怎么工作的,谢谢了

网友A:
奇怪的电路。
R1R2对2.5V分压得到18mV,拿18mV去与地比较?
18mV已经接近LM358的失调电压了。

网友B:
显然是电路抄错了。

重点检查一下C2和C3,是否应与R9和R12并联,再就是R13的阻值是多大,还接到了哪里。

网友C:
这个不是恒流充电电路,而是脉冲充电电路。充电过程中,两个LED进行交替闪烁。U1为2.5V基准经分压后,分别为U3B和U3A的同相输入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信号。U3A和U3B分别为间歇振荡器,两个的振荡频率相同。U3B的输出用于控制光耦的通断,构成脉冲充电电路;U3A的输出用于输出指示的闪烁。整个电路就没有电流取样电路,只有电压取样,应该是U11,但是该电路有问题。

楼主:
3# lymex 电路是没有错的 我对了好多遍了

就是看不懂了

楼主:
4# yuanchsh 完整的电路是有一个0.33R的电阻的 ,应该是用来采电流的吧

网友D:
好复杂,成本也高,这个电路

楼主:
2# maychang 原理图是从板子上抄下来的,应该没有错误的。358,的输入脚在充电时电平都变成负的了,两个431的参考脚个负极电平都是随电池电压变化的,可以帮我分析炸那

网友E:
U3A这一块肯定有错!
这两个运放是当比较器来用:
U3B是恒流功能,U11是限压功能(4.2V),U3A是充满判断。
U3B这一块跟LZ提到的0.33R采样电阻的接法LZ应该是弄错了!

楼主:
4# yuanchsh 充电灯是长亮的

网友E:
很明显LM358的两个运放都是当比较器用!从充电指示灯倒推回去:
1)充电时D4亮D5灭,U3_1脚输出高电位,3脚电压需高于2脚电压,而当电流减小到一定值时
就变23脚电压需高于3脚电压,U3_1脚输出低电位D4灭D5亮。-->这一部分你画的图体现不出来,所以这一部分你肯定画错了,电流环节没进来,所谓的地也不会是像你画的这样。
2)由U11的两个电阻R11和R21知道这个恒压值是4.2V,很明显是为锂电充电的,最高电压必须限制在4.2V。
3)剩下U3B就必须是恒流部分了,这样充电器的功能才完整,电流高于设定值U3_7必须输出低电位(这一点与恒压也一致),那就是电流高6脚电压会高于5脚电压,这一点你画的图又没体现出来电流环路又没画进来。
从你仅有的信息可以推出恒流值为550mA~600mA,恒压值4.2V,指示灯转换值~55mA.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一定是用眼睛看的吧,从电路原理来分析,一定是闪烁的,不过闪烁频率较高,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
如果你不明白或不相信的话,建议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或做个仿真试试看。要不然,你操电路的水平真的很有限。

网友E:
奇怪!你们从哪看出灯会闪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把完整的电路图发给你看看,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看我抄的图有没有问题  我没发现有问题的

照片  (1.03 MB )

网友C:
回复 楼主:

LZ你这个电路画的确实有点烂,但总体还是可以看得通的。该电路与1楼的电路有着质的区别,正是由于GND2和GND3的接法。如果是这个图的话,LED工作是不会闪烁的,如果将GND2和GND3直接连接,那一定会。

楼主:
11# t.jm 充电的恒流值是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11# t.jm 指示灯转换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C:
1楼U3A的输入端是不是给弄反掉了,怪不得我分析错误哦。建议以后贴图,一定要贴全图。

网友C:
怎么看,这个电路都不是一个恒流充电电路,而是一个限制最大充电电流为560mA的脉冲充电电路。脉冲充电的频率,由R21和C10决定。

楼主:
20# yuanchsh 充电最大电流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想把充电电流调大到1A以上怎么处理?我把那个330欧的电阻换大好像可以实现,但是好像不保护,这是怎么回事哈?

网友C:
上QQ:(注明21IC),在这里一下子很难说清楚

网友F:
楼主这图画的,那个4.2V跟TL431接成那个样子怎么理解啊。错的地方比较多

楼主:
23# csu_whj 那个地方有错误  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