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主频多少,怎么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2):
可以测个大概,

网友B:
没有准确的测试方法吗 ?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用定时期,过过IO口输出方波,不就可以测出来频率了。

网友E:
我的办法是:
提供一个基准时钟, 有的芯片有实时钟, 也可以用这个时钟.
用定时器对主频分频, 有的芯片有 SysTick 也能用.
用实时钟分频到 1Hz, 来记录定时器溢出次数和未溢出的剩余值, 便得到了频率.

不过要是用 pentium 处理器就更好了, 内核有一个时钟计数器. 每隔 1S 用指令去读取计数器的值,然后相减就行了.

网友F(2011-09-19):
频率计 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