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

楼主(2011-07-30):
大家好,我现在需要3.3-5电平转换,手头上有些74hc245,这个芯片能进行双向的转换不??

网友A:
描述信号速度,两边的VIH、VIL、VOH、VOL还有需不需要低功耗设计,静态电平极性再说。

网友B:
HC245不可以,用74LVC245,同时注意楼上所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V 这边VOH为2.4,VOL为0.4,VIH为2,VIL为0.8;
5V这边VOH为4.7,VOL为0.4,VIH为2.4,VIL为0.8;
低电平应该是没问题,主要是高电平时5V这边的电压太高会对芯片有影响甚至是烧毁,不能乱接啊,还有,这个如果是3 .3v这边的控制信号输出到5v器件,因VOH3.3刚好更VIH5相等,是不是3.3v的控制信号就不需要电平转换?或者为了保护器件同样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hc是不是只能是单向的?那只能再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应该在几十个ns内吧,使用74lvc245的延迟时间还没去看 我看看先。。低功耗没什么要求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信号速度,几十nS的信号应该上10M了,5V到3.3V简单,一个电阻就搞定了,3.3V到5V也简单,一个1N4148就加个电阻也搞定了,问题就是看信号速度是多少,太快了晶体管和电容的波形就糟糕。你单一个74lvc也只能解决半边的问题,高速信号用OC门同样存在边沿问题。所以楼主要自己去确认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阻进行电平转换,可靠吗,我担心弄不好把芯片烧了麻烦,这个电阻阻值怎么确定,还有你说的3.3v到5v使用二极管是怎么弄的,我这个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吗
即使可以转换,我是有很多路的,这个就不划算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用电阻进行电平转换,可靠吗,我担心弄不好把芯片烧了麻烦,这个电阻阻值怎么确定,还有你说的3.3v到5v使用二极管是怎么弄的,我这个不是很清楚。。。。 ...
引用 楼主:

不是去担心,是搞懂咋回事,把各项参数设计在人家固定的范围内,咋可能会烧嘛。去查芯片的输入钳位电流是多少,一般几个mA以内是没有问题的。二极管+上拉就是自己做个OC门了。

再说下,电子电路是科学,不是玄学,搞懂了就不会错,那些说“担心”“好像”“怕”的,都是玄学家,不是工程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你说的很在理,不过刚烧过一块,难免会担心点,所以才到这里问各位高手,我前段时间就是用的电阻,不过烧板不是这个电阻的原因,而是一个时钟信号,我用引脚产生一个4M 的时钟,给AD使用,后来发现这个引脚就被短地,应该是被击穿了,不过我也没搞明白,想这样做我也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问题,我想也可能不是这个电平的问题。。。。

网友A:
能烧芯片,多是很大的能量,端口就是短路了也很难烧。

网友D:
高速双向电平转换能不能用磁隔离?

网友A:
高速双向电平转换能不能用磁隔离?
引用 网友D:

医用USB隔离有这种技术,不过成本不是一般产品能消化得了的。

网友E(2014-03-14):
引用 楼主:
7# NE5532
用电阻进行电平转换,可靠吗,我担心弄不好把芯片烧了麻烦,这个电阻阻值怎么确定,还有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