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6L104试用问题 P3口 P4口

楼主(2011-07-30):
在试MA86L104的芯片,发现了些问题,请用过此芯片的帮忙看一下,谢谢.当用P3.4(DATA),P3.5(WR),P3.7(CS)的I/O口来虚拟HT1621B通信时,通信出错,当用P1.5(DATA),P1.2(WR),P1.1(CS)的I/O口来虚拟HT1621B通信时,就正确,是不是P3.4,P3.5口跟P1口有啥不同之处?出于好奇,试用P4.0(DATA),P4.1(WR),P3.7(CS)的I/O口来虚拟HT1621B通信,也是出错.I/O的设制如下: P1M0=0xff;  P3M0 = 0x00; P3M1=0x00;  P4M0=0x03;是不是这里设错了?还是设P3口为准双向口的话,还要设其它的寄存器?谢谢

网友A:
请修改P3M1=0xb0;再测试看看,
由于您使用P1.5(DATA),P1.2(WR),P1.1(CS)的I/O口来做时,通信正常,P1端口都是设置为推挽输出,
但是有使用P3端口时,P3M0 = 0x00; P3M1=0x00 都是设置为准双向,似乎准双向端口的驱动力可能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搞定,是P3.7口有问题,在使用P3.7口前,要先设P3.6口为I/O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MA86L104的P1或P3口,在没外部上拉电阻的情况下,准双向口模式,推挽输出模式的最大输入输出电流是多少啊?谢谢,因为这颗能设I/O的模式,想省掉几颗上拉电阻.

网友B:
楼主为啥要省几个上拉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