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tmega16中如何使用SPI 接受数据?

楼主(2011-07-30):
例如对一个spi ad 操作,需要获得其转化的数据,如何对spi初始化,如何获得spi的数据。

我采用以下操作不行啊。在whilei(1)中控制cs的 高低来读取ad结果。没有反应。。

void SPI_Init()
{
;

DDRB|=_BV(PB4)|_BV(PB7);//cs,sck输出

SPCR|=_BV(SPE)|_BV(MSTR)|SPR0;//16分频,主机模式
}

uint SPI_ADReceive(void)
{

uint ad_data;

/* 等待接收结束 */

while(!(SPSR & (1<<SPIF)))

;

/* 返回数据 */

ad_data=SPDR&0x1f;

while(!(SPSR & (1<<SPIF)))

ad_data=(ad_data<<3)|(SPDR>>3);//根据mcp3001模式0时序获得数据

return ad_data;
}

楼主:
由于mcp3001没有其它指令,只需要通过cs片选拉低即可开始转换。

那么avr 单片机应该设置为主机模式吧?

楼主:
是我的时序问题。自己已解决。